软件
频频控制

楼主(2012-05-10):
D740变频器的模拟频率AM输出怎么给PLC做为速度控制呢?

网友A:
变频器给PLC还是控制吗?应该是显示吧!

网友B:
是否通过触摸屏设定速度(频率),经PLC去操控你的变频器?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C:
做闭环?那看你自己想怎么控制了

网友D: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你把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到PLC得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注意是电流还是电压型。一般三菱的变频器都是0-5V的模拟量输出,PLC模块也要选择0-5V的。一般取1V-5V的电压做0-50HZ的线性转换。PLC控制变频器也是采用0-5V的电压控制。这样就可以做一个闭环控制了。

楼主:
谢谢!我是要变频器模拟输出来PLC——X0控制作为SPD测速来控制伺服驱动的!不加其它硬件了!成本不得太高!

网友E:
直接在触摸屏或PLC里面计算多好啊,不要怎么复杂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不取变频器的频率不知道运行的实际速度呀!但变频器又要电位器控制呀!有没有好的方法呢?
hulain

网友F:
加编码器测速更好。

楼主:
就是不加其它的

网友G:
你不是把成本搞高了吗????变频器的输出到PLC要加模拟量模块的...看你工程好象是搞速度追踪...变频用MODBUS,伺服用脉冲,,,

网友H:
PLC的X0 端接受的是脉冲,不知道INV的AM端是否能设定为脉冲形式。PLC控制伺服倒是没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H:
PLC的X0 端接受的是脉冲,不知道INV的AM端是否能设定为脉冲输出形式。PLC控制伺服倒是没问题。

在东莞市

网友I:
现在变频器 有脉冲输出的呀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