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控制

楼主(2012-05-10):
各位高手号,我想用台达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控制要求电机在停止前有一段爬行速度,也可以这么说,控制电机升速-运行-降速-爬行-停止,爬行距离 速度可调,运行速度,加减速时间可调,怎么做程序,给个启发,谢谢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用相对位置控制就能做到。你查询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B:
爬行不就是低速,所以升速-运行-降速-爬行-停止就是升速-运行-降速---(低速)--停止。脉冲,频率,使用寄存器不就可调。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