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现场西门子226CPU与台达触摸屏通讯,出现黑屏问题 只要触摸屏和PLC(不管PLC是运行状态还是停止状态)通讯 触摸屏上电源灯直接熄灭 ,必须将同通讯线拔掉重新上电触摸屏才能启动。触摸屏无法和PLC通讯有些功能没有办法是用,请求各位大侠帮助小弟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原因与程序有关吗,我先前有修改过程序。PLC设置并没有做任何改动,触摸屏的线和程序都未动过

楼主:
这个板块太不给力了,一点都不活跃,连一个能回答问题的人都没有

网友A:
改回程序,若还不行,就是凭坏了

楼主:
这个与程序有关系吗
因为这个程序我已经在线修改和离线修改过好几次了
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今天改了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B:
检查通讯线缆是否有问题(焊接虚焊、短路等);
硬件故障应该与程序无关。

网友C(2012-06-21):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