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电脑通过EM277模块与PLC通信连接不上

楼主(2012-05-10):
这个模块与TD200也连接不上,用电脑接模块也连不上。通信测试如下图,是不是模块坏了。

网友A:
这个模块台式机用CP5611,笔记本用CP5612才能连接的。

楼主:
谢谢答复,那TD200也不能直接插在EM277上用吗。

网友B:
电脑与S7-200PLC连接是不需要EM277的,EM277是S7-200PLC作从站时的通讯模块.

网友C:
同意三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