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接线柱之间产生电弧,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10):
0.55KW,380V电动机,刚启动约3秒,L1与L2之间产生电弧,导致L1、L2短路,断路器跳开。电动机线圈是好的,接线端子也是好的,每项接线端子之间也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以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把断路器合上还能继续使用,现在不行了,开不了3秒钟就跳开。。。。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
jxh668

网友A:
集成商,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
会不懂电工原理?

网友B:
如果三相电流平衡的话就是接线柱老化,否则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C:
可能是接线柱之间的绝缘击穿了

网友D:
接线柱之间绝缘不好。处理下或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E:
绝缘问题了,检查一下接线柱

网友F:
接线柱绝缘老化或潮湿。。。

网友G: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可能是接线柱接线接触不好发热,引起接线板碳化短路,二是由于环境不好,引起接线板漏电击穿了。

网友H:
8楼正解

网友I:
接线柱的问题吧

网友J:
接线柱绝缘老化或潮湿。。。同感

网友K:
没遇到过,可能我们用的电机比较好吧 包括艾默生,东芝,三菱,住友的电机

网友L:
接线柱之间胶木已经炭化才出现拉弧现象。

网友M:
检查接线柱再检查各绕组是否匝间短路

网友N:
一是绝缘问题,二是螺丝松动

网友O:
线间绝缘破坏

网友P:
拿表摇一下绝缘不就清楚了吗
Dengjiuhe

网友Q:
匝间短路,将角接改为星接后侧三相电流是否大于额定值1.1A如还是大于或等于1.1A肯定匝间短路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