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本人现在在做一套温度测试的一套程序。用三菱FX2n的PLC,利用PT100温度传感器传输到温度变送器再传送到FX2n-4AD-PT的温度采集模块,采集的温度显示在触摸屏。现在就像问下用什么样的PT100传感器和温度变送器性能较好,还有可以不使用温度变送器直接将PT100传输到模块里面吗?各位同行,小弟请求帮助!

网友A:
FX2N-4AD-PT这个好像 不需要温度变送器!

网友B:
直接用FX2N-4AD-PT,就不用溫度變送器,直接看暫存區就可以得到值,再拿來做運算用.

网友C:
FX2N-4AD-PT这个模块不需要温度变送器,直接将PT100的线接入模块,然后通过FROM指令读取模块中对应的缓冲存储器通道的温度值,在程序中直接就可以使用。

缓冲存储器中的#1-#4是设置四个通道的采样次数,#5-#8是0.1摄氏度时的平均温度,#9-#12是0.1摄氏度时的当前温度;
#13到#16是0.1华氏度时的平均温度,#17-#20是0.1华氏度时的当前温度,通常我们使用摄氏度这个单位的通道就可以了。   #30是模块的标识码,值是K2040,通常是用于做判断的,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标识码。

具体的可以参考特殊模块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D(2013-04-01):
写一段 PID程序就可以了
附件: 刘君华2012年11月9日 PID烧水程序.zip (13 K) 下载次数: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