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状态寄存器S10

楼主(2012-05-10):
请问S10到S19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网友A:
步进指令的步编号,S0-S9是起始步进号,S10-S19等等是普通步进编号 .回零 s10-s19 10点 IST指令回零点指定软件
下载积分:+1(rpgdiy)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当作m10 m19看就行。
下载积分:+1(rpgdiy)

网友C:
学习了,这个指令我也不太会用,什么时候用S09,什么时候用S10有要求吗?我可以只用S10,而不用S09或S08什么的可以吗?
下载积分:+1(rpg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指令的步编号,S0-S9是起始步进号,S10-S19等等是普通步进编号 .回零 s10-s19 10点 IST指令回零点指定软件
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段看不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