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问题

楼主(2012-05-10):
求助:MR-E-10A-KH003连接FX1S控制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ON、正反转限位连接完好,Y0、Y1脉冲输出连接管脚23#、25#,当控制Y0脉冲输出伺服电机反转运行,Y1脉冲输出,可是伺服放大器无接受显示,伺服电机不运行,修改参数54#内容,Y1脉冲输出,伺服电机反转运行,Y0脉冲输出,放大器无接受脉冲显示,电机不运行,请教各位大侠是哪里参数设置出错?
为何电机只有反转,却没有正转?

网友A:
是不是p41参数也得修改成你需要的脉冲及方向等等

楼主:
P41参数是用于设置伺服开启信号及正反转行程限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