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写三菱PLC教材,程序和硬件图用什么软件画漂亮啊?

楼主(2012-05-10):
各位大侠:
我想写一本三菱PLCFX2N的教材,但是上面的程序和硬件接线画的都没有其他教材的好看,有编过这类教材的同仁指导一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A:
FX2n停產了
還是寫FX3U比較有用。
加油。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牛人啊 还是个作家啊

网友C:
要不用截图吧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D:
好点的实习手册发个 谢谢了 FX2n型的

网友E:
高人啊
zsh340

网友F:
高人啊,用截图吧

网友G:
能写教材呢,高手

网友H:
佩服高手

网友I:
Microsoft Visio 绘图很好用的。
づ微笑如阳

网友J:
写教材高手啊,不过FX2N要停产了,还是Q系列的吧!!!

网友K:
高手啊,高手

网友L:
高人啊
只要写的好一定有很多人看,不一定非要搞得很漂亮

网友M:
牛人,写的发不如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