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0):
       公共端在哪?此PLC  只有一路24v供电   怎么找不到输入公共端     本人是新新人     不懂的很多      这输入输出怎么接线    举个简单的例子  按钮按下   按钮接X0   输出灯接Y0      220V     怎么接线   详细接线    本人一点不懂   请大家指导

网友A:
你的COM呢

网友B:
你那图上GND就是0V,就是公共端,就是COM,把GND和X0相连,X0就有输入了。输出要接220V的话,要加中间继电器。这是个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直接接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图上GND就是0V,就是公共端,就是COM,把GND和X0相连,X0就有输入了。输出要接220V的话,要加中间继电器。这是个晶体管输出的PLC。不能直接接交流。

应该是的

网友D:
使用时用万用表先测一下为好

网友E:
大概支持二楼

网友F:
哥们,按图接就可以了,GND就是公共端啊

网友F:
要是不会,qq:592089674

网友G:
2楼说的对,GND就是公共端 ,不过这个输入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H:
GND就是公共端

网友F:
输入端是内部供电,plc是要接电源线的

网友I: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