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

楼主(2012-05-10):
今天写一个程序(FX1S-14MT)控制步进电机,电机转动运送材料,用光电检测材料中的接头,并计数。要求毎计数一次,就把D8140的值清零,这要用什么指令或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请师傅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计数下降沿通过DMOVP指令让DPLSY 指令中脉冲频率和脉宽为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不用光电计数信号又怎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