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这个工程项目吗?请报个价!

楼主(2012-05-10):
变压器室温度控制系统
一、功能介绍:
1、 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分辨率为0.0625℃,测温精度为±0.1℃。
2、 根据监测到的变压器室温度进行计算,自动决策开启风机的台数;
3、 温度探头接口:20个;
4、 风机控制接口:12台;
5、 标配7寸触摸屏,可对参数进行设置、记录、监测系统运行状态;
6、 选配:具有远程数据监测接口,通过移动GPRS无线网络用户可在办公室电
脑上监视变压器室温度状态、查看运行参数;
具体要求请查看附件

网友A:
你这个温度检测是检测变压器所在的那个区域的温度,还是变压器本体的温度?所控制温度的范围是:-55℃~+125℃度吗?
如果是温差范围这么大??????那就。。。。。。。。。

网友B:
有没有高手来分享一下这个项目呢??????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还有为什么测温精度要求这么高??

jxh668

网友D:
这个玩意早就有了

楼主:
温度的范围:-55℃~+125℃度.是对温度传感器的要求。分辨率为0.0625℃。是检测变压器所在的那个区域的温度。也就是说是室内温度。当区域的温度达到不同的设定值时,启动不同数量的风机。比如:40度启动一个,41度启动第二个。

网友E:
这些参数具体要求其实也就是选硬件而已。这段时间比较忙,要不然可以做。QQ13707907。各位今后有需要可以联系。
请多关照!

网友E:
楼主工程在哪里?是只编程还是包括硬件一起安装完成?
请多关照!

网友F:
楼主哪里的呀,
我接,联系电话:1340317044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该工程已经被人承接了,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G:
精度为±0.1℃
我的原装白光937数显电烙铁不知能不能达到这精度, 楼主的变压器室要这样的精度不能理解????

网友H:
工程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