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程序暂停?

楼主(2012-05-10):
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让程序暂时停止,但又要保持原来状态,达到一种类似于PLC扫描停止的状态。想了半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确定需要什么指令或者程序。请大家参与讨论一下!主要是三菱和欧姆龙的小型机。如果大家做过类似的程序,能拿出来分享一下更感谢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用中断
基础都没有学好

网友B:
用跳转!P63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C:
用for next试一下

楼主:
真是汗颜,谢谢大家指教。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不是用中断做的,不要误导人
下载积分:+1(ykykkhor) 同意

网友E:
说用中断的人绝对还不知道中断是做什么的。。个人觉得如果让程序相对的暂停到某一步还是可以的。。如果说绝对的暂停到某一个点然后再重这个点开始的话可能还需要考虑很多安全技术问题。。
下载积分:+2(ykykkhor) 说得有理

网友F:
跳转指令

网友G:
改写程序, 让它暂停, 诺要继续, 再编写继续即可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以上大家的回复,觉得不论是跳转或中断,对于让全部程序同时暂停好像都不能满足。我想让全部程序暂时保持原有扫描状态,输出全部暂停,恢复程序后依然保持原有输出。这好像还真有点难度。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指教!谢谢大家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H:
输出线圈上串一个中继 做一个起保停 直接断开线圈 也能暂停嘛

网友D:
暂停,是有这种做法的,一般单台的设备可以做。
做的已经很多了。

网友I:
用带自锁按钮和继电器线圈串连可以吗

网友J:
我用过步进指令做过! 不过中间停止时外部状态改变。再启动那个危险就不可估计!(我加了些安全程序,如果不在停止时状态就只能复位重新开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以上大家的回复,觉得不论是跳转或中断,对于让全部程序同时暂停好像都不能满足。我想让全部程序暂时保持原有扫描状态,输出全部暂停,恢复程序后依然保持原有输出。这好像还真有点难度。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指教!谢谢大家了!

改写程序就可实现

网友K(2012-06-17):
m8039禁止所有输出,可以吗

网友L:
在顺控程序中,将M8040置位则暂停,复位则运行。哈哈。。。。试一下吧。

网友M:
有些事情不是中断和跳转能实现的,我大概明白搂主的意思。要实现这种功能其实还是有难度的,要考虑很多种情况,编起程序来也需要增加很多东西,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以及错误产生的情况,要做这种程序还是要慎重考虑的。

网友N:
用置位复位指令保持状态可行啊。
就做更好的!

网友O:
加个急停按钮输入点,当按下急停时,让整个动作立即停止,松开急停后,动作再次接着运行。
在每条动作程序中都要加个急停的常闭点,其他的细节就要看你怎么完善了。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P:
主要看你的流程的连[贯性和考虑安全,然后来考虑设置暂停

网友Q:
写单步的程序用于调试呀,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R:
辅助继电器 M500 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S:
一起来学习!
电气分销网

网友T:
把正在运行的Y线圈用MOV放到一寄存器中记忆,同时置1M8034暂停。然后再把寄存器中的数读出来把M8034置0.复位。仅供参考。

网友U:
可以用个子程序跳转

网友V:
三菱的可以暂停在程序的当前步,用M8040和M8041来互锁完成。欧姆龙就不知道了!

网友W:
学习 学习
人生如戏

网友X:
高手真多
zsh340

网友Y:
用三菱肯定可以,而且多年来也是这样用的。OMRON的就不是好清楚。

网友Z:
说了这么多,有没具体一点的,长长见识

网友AA:
用脉冲控制

网友AB:
跳转和中断达不到这种效果要暂停在每个扫描点很难多考虑用些保持状态器数据寄存器辅助继电器吧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C:
我觉得暂停功能需要看你所做设备的工艺,不是想停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