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 梯形图和SFC混用请教

楼主(2012-05-11):
梯形图和SFC一起用的时候,程序是同时进行的么?具体是怎样刷新的?还有,用GX WORKS2模拟的时候出错,说是找不到设置文件怎么回事?菜鸟跪求指导~

网友A:
我也是这样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不清楚,求真解
zsh340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语法搞错了。我能正常的模拟SFC的动作。梯形图与SFC能同时用,也可以相互相成那样用

网友D:
FX梯形图和SFC可以转换的,Q的不知道

楼主:
高手能给讲一下具体怎么同时编写梯形图和SFC,是在程序那个菜单下建MAIN,MAIN1,MAIN2 这样么,为啥这样以后模拟总不行?楼主真心菜,勿喷~

网友D:
新建程序时可以选者程序的类型,SFC或梯形图或其他,选SFC;
各个块也可以梯形图或SFC,然后就可以混了

网友E:
先新建一个梯形图 在新建SFC块,在梯形图中调用块就好啦
zsh340

网友C:
对了,Q系列的SFC好像仿真不了喽。FX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F:
你写出来时SFC ,写进PLC再读出来就是梯形图了。

网友G(2012-06-24):
Q的什么型号的PLC Q00 Q0J Q01的只能建立一个程序 (SFC 或 LAD ) SFC 的块0启动靠SM321 (或者设定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