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 CClink 站号 及站点问题

楼主(2012-05-11):
PLC组网主要由485 和CClink组成,如图所示:
请问:1)32cclink从站第一个站号为1 第二个为何设置5;
2)32CCLink从站占用站号为何设置成3
3)16cclink手册上有调试程序和操作程序,但是在现场PLC中读出的程序中没有看见测试程序,为何?
多谢!

网友A:
一个站是占用4个数据寄存器,肯定是不够所以才占用3个站,,下一个站应当是4,而不是5
工控人生

网友B:
一个32CC-Link 最多占4个站。第一个模块可以设置为起始1号站,占用3个站。第二个模块设为起始4号站,占用2个站。依此类推哈

网友B:
主站模块要设置从站模块的分配参数,从站模块必须按主站模块设置的参数设置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 明白了占用3个站应该是为了传输更多数据!
但是我再次确认了 第一个从站站号为1 第二个从站站号是5 ,不按序号定义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
工控人生

网友C:
很邪门啊,为啥用这样复杂的网络结构,程序写的麻烦,直接用一款低端Qplc带cclink不就完了吗?成本应该差不多,还简单了

网友D:
站号只要不重复,那么在小于最大站号的范围内,你随便分配,比如我这个站是1号,我下一个站可以使18号,再下一个你可以让它是28号。

网友E:
了解。。。。。
不断向前

楼主:
上图为光伏玻璃切割机 硬件图纸 ,因为是主要由 摆板侧长、纵切机2台 横切机2台组成,因为每台设备都是是小设备,伺服驱动没用放大器,直接用 三菱FX-- MT型PLC 直接驱动放大器,所以显得PLC较多。
今天找了备件接线操作一回,2台FX2n PLC,1个16cclink ,1个32cclink,接线后直接按手册中操作程序编写一段程序,将两个模块站点 进行设定,通讯正常。OK! 不用照手册上编写调试程序的!

网友F:
用EEPROM参数起动是看不到配置的程序的。。。。用缓存参数区起动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