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2-05-11):
大家好,西门子s7300采用了模拟量模块,我知道对每一个模拟量是用FC105转换的,但是由于模拟量很多,请问可不可以用梯形图来改变模拟输入通道来循环采集,如果可以的话,请问怎么做?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首先,FC105的作用是模拟量输入的线性化,并不需要所有的模拟量均需要模拟量的线性话,况且基本上HMI都会带有线性话功能,实际中FC105使用的并不多。
其次:改变输入通道,那势必需要使用到地址寄存器做间接寻址,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
Regards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