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做纺织工控的

楼主(2012-05-11):
有没有做过清梳联的自调匀整系统,我简单讲一下控制原理,有一个1号电机用变频控制有低速和高速,还有一个2号电机是要用自调匀整控制的,也就是pid控制,2号电机是控制棉条的重量的,所以要自调匀整,他两要转速互相配合控制输出恒定,现在就是不懂1号电机切换到高速的时候2号电机怎么提速,不知道 我这么讲大家能不能明白!两台变频之间不进行通信,只是有个传感器检测1号电机的转速,我就是不懂应该怎么控制2号电机在两种转速下输出恒定

网友A:
设置变频器的多速输出,怎么设置看说明书

网友B:
1# 变频器与2#变频器联动试试

网友C:
难道是一号的模拟量输出给二号?

网友D:
先让自己吃透设备工艺再搞

网友E:
楼主对你的设备构构造明显不够了解啊!你可以求shi2999,如果他愿意帮你就行。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梳棉机吗,就是道夫是高低速,后面的给棉电机是要有PID控制的。
是啊,大哥是行家啊,指点小弟一下吧
下载积分:+3(supermax) 热心助人

网友G:
有HIM,PLC或专用控制器,变频器要通信控制
师傅能说的详细点吗
下载积分:+3(supermax) 热心助人

网友G:
均整系统把梳棉机控制道夫速度的变频器的输出信号采集到PLC与检测到的压力信号进行比较运算,输出一个满足压力设定要求的信号到棉箱的给棉变频器,使其喂出的筵棉量随道夫产量设定变化而自动跟踪改变,实现上下棉箱之间以及下棉箱与梳棉机之间连续均匀喂给,保持下棉箱纤维密度均匀不变,注意在喂棉电机上有个编码器用来检测速度用。
下载积分:+3(plc学者)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supermax) 优秀文章

网友F:
你说的可能是现在改装的简易清梳联,现在有很多把过去棉卷喂给的梳棉机,通过仿正规清梳联改造成简易的清梳联。

网友F:
改造的简易清梳联,有些特别简单的道夫(你说的1号电机)和后面的给棉(你说的2号电机)没有速度关系,道夫低速是为了值车工生头(接头)方便需要,把头生好后就按高速生产,后面的给棉电机速度是受棉层位移传感器(既检测棉层厚薄)控制的,通过PID调节如棉层厚就提高给棉电机频率,反之就降低频率,通过这种开环PID调节使喂入的棉层均匀,在一定范围提高了产品质量。
下载积分:+3(plc学者)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