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形

楼主(2012-05-11):
问下各位人机高手 用CAD画出来的生产线流程图若何放在人机上显示,我是用QQ截图截下来,结果放在屏上显示出来的线条是断断续续的,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2-06-30):
用CAD 匯出 轉成*.BMP圖檔 就可直接拉到編輯畫面上, 只是比例會失真 ,所以你在匯出前需要線調整圖的畫面與 人機畫面差不多 才比較不會失真

网友B:
这样也行???学习一下
工控人

网友C(2012-11-10):
大小要差不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