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威纶mt6070i支持信捷的xc3系列plc吗?

楼主(2012-05-11):
我在威纶触摸屏软件中只找到一个Thingt XC series类似的plc类型,但试了不行。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触摸屏软件中,PLC的类型是选用XINJE XC Series,COM口选用COM1 ,19200,E,8,1
信捷PLC

网友A:
威纶触摸屏与信捷PLC的联接线
附件是威纶触摸屏与信捷PLC的联接线,可以加我QQ:457953361,有空交流下,呵呵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信捷PLC

网友B:
今天上午由我接手这事,如再遇到问题再向个位请教,谢谢上面的两位。

网友C:
可以啊
我一直用莫迪康rtu通讯

网友D:
可以用modbus办议的

网友E:
可以的,触摸屏软件中,PLC的类型是选用XINJE XC Series 还可以使用modbus办议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今天早上我把触摸屏和plc交给shi2999搞定了,其过程由他发上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B:
按照1楼的设置和2楼的接线方法搞定了,再次谢谢wxiaoan和各位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我上家单位有用过,具体的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