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自学西门子plc

楼主(2012-05-11):
做电工好几年了,一直在厂头搞维修,只会欧姆龙和三菱的,接触不到其他品牌的,想买个西门子plc来学学,请教师傅们,s7-200的PLC落后吗,cpu 224还是226(6es7-216-2BD21和6es7-216-2BD23 什么差别)....S7-300的又贵了点!
手里也有几个欧姆龙的plc,CPM2A-60CDR-A CPM2AH-40CDR-A,FX0N-40MR 可以和大家换...

网友A:
楼主:
能否把CPM2A-60CDR-A 的给瞧瞧;
地址:
942448967@qq.com
图片发给你了,差不多全新的

网友B:
祝你成功,俺也只会点三菱的
一起努力

网友C:
PLC没有落后的说法,只是以你控制的对象的复杂程度来分的,个人觉得既然你会三菱和欧姆龙的PLC,S7200和S7300都不难的,只需要熟悉一下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PLC 无论啥牌子的,功能都几乎相同,当然不要用AB5000 去和三菱大A去比较了,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具可比性,
先学好一个种类的PLC,各种项目也都接触过,,在学习其他的就很简单了。。
其中最关键的不是掌握多少指令,而是根据工艺把指令用活起来,同样的动作,能写出更简洁稳定的程序,即为大师。
AB,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的理念和系统构成有点不一样,先学三菱的,在学AB 标签编程 可能有些困难,多看多练也能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