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64MR plc prog 灯常亮故障

楼主(2012-05-11):
各位技师好 我手上有一台三菱fx2n 64mr 的plc 上电后亮prog 灯, 常亮, 无法通信, 输入点对com 也没什么反应, 断电再上电后偶尔就正常了, 正常后一切好用,轻拍机器,或按动 扭动 都正常,应该不像接触不良,断电后重新上电又只亮电源灯和prog灯了, 反复上几次电后有时又会好的,好了以后只要不断电就会一直正常, 电池也换过了,程序也调出来后清理过内存了,还是没好,搞的都头大了。不知各位老师能知道只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电源的可能性? 复位不可靠?什么办法能处理?谢谢

楼主:
老大 没遇到过这情况吗?好好的一断电就这样了, 再送点有时 时间长一点就恢复了, 正常以后只要不断电就一切正常,谁能帮我解决这一问题 谢谢啦

网友A:
没遇到过,如果不是接触不良,就应该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网友B:
没人碰到过?我也没碰到过
没人回复,我帮你查了一下:
FX2n 随机说明书 79页
忘记设定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梯形图错误,电池电压下降,由于异常噪音、有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导致程序内存中的内容发生变化。
出差时,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会写入8009、8060~8068基中之一数值,关于出差代码相对应的实际出差内容,请参照 9-1节。
主要看D8004 的数值是什么
我认为可能是外部引起 +24V不正常 (D8009)

网友C:
cpu板没有接触好引起的啊

网友D:
你换换那个转换拨动开关看看,我以前的是F2N128R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电源模块换过了,内存清除过了,重新写入了个简单程序后还是这样'一旦上电正常后按动扭动都不会有问题不象是接触不良

楼主:
奇怪的就是一旦起动后一切正常!只要不重启就能一直用

网友B:
FX2n 随机说明书 79页
出差时------------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会写入8009、8060~8068基中之一数值,关于出差代码相对应的实际出差内容,请参照 9-1节。
主要看D8004 的数值是什么????

楼主:
可是在prog灯亮时根本不能和电脑 gx 连接啊,怎么诊断?

网友B:
由于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查过D8004数值
但既然三菱PLC有这个功能,因此有可能D8004有断电保持功能
楼主多看看书吧!问题想解决,又不想看书,怎么行呢?
三菱PLC FX2N 的随机说明书,88页。

网友E:
有时候24v电源输出有短路,也会这样不正常
电镀设备自动化

楼主:
多谢十楼的朋友, 上电如果prog灯亮时 根本无法和编程软件通信,所以何以监视d8004 ?

网友B:
为了保险点,你可以加二句,把D8004传送到其它断电寄存器中,比如:
LD X0
MOV D8004 D500
我这用X0,你可以用其它空余的输入点,正常时,接上X0,如果死机了,那么 把X0断开,这样,PLC上电后,直接读D500数据,不怕数据掉。
你说过,有时上电后正常,那么就在正常时候测,如果一直不正常,那么算了,换PLC吧。

zsh340

网友F:
可能是PLC的电源模块接触不良或是程序内有异常?

楼主:
程序没问题, 因为清除后重写了一段很简单的,电源模块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