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 V5.5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11):
一开始装了一个英文版step7 v5.5的可以用。后来又看到有中文版的,然后就重装了系统来安装,结果出现必须安装STEP7 V5.5或更高版本的提示。系统装了好几遍都不行。v5.4也没法装进去了还只能装最先的英文版。各位仁兄有什么办法?

网友A:
XP2或者XP3都可以安装V5.4版和V5.5版的,我都装过的,绝无问题。应该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B:
打400-810-4288问问看

网友C:
呵呵,试用后果然如此!
只能清理注册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