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用如下原件做220V转10V模拟电压,各位参考一下方法稳定吗?

楼主(2012-05-12):
我的意思别将模拟电压输入口该烧喽!还有个问题我需要将交流电流转换成模拟电压需要用什么方式??谢谢!!

网友A:
如这样简单就行就不会有精度可言。
要电子电路或模块转换。

网友B:
楼主这个10V电压用在什么地方?
按图所示的电源,没有稳压,如果输入是220V,那么经过整流+滤波后,电压大约是:6*1.4=8.4V。
最好用开关电源。
如果考虑成本,也可以把6V电压改成12V左右
再在输出端加装一个:三端稳压,比如 LT1083 输出电流7.5A,淘宝网上很多。

楼主:
我的这个没什么要求!!目的是让触摸屏上有当前电压显示!

楼主:
忘记解释此电路上的整流后电压是供PLC那A/D用。

网友C:
还是用开关电源安全,不然加个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D:
楼主你去买一个电太变送器就好了

楼主:
不可以加稳压块!!如果加了就显示不了实时交流电压。

网友E:
那你就可以结合二者的方法,供电端接稳压后,电压检测信号接在稳压前端(整流后或者直接做一个整流回路,不要滤波)。
如果你电压信号取自整流滤波后,由于电解电容的作用,电压信号反应会有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加稳压块!!如果加了就显示不了实时交流电压。
楼主的意思是:用这个电压,输入PLC A/D,再由PLC计算后,把交流电当前的电压值,在触摸屏上显示吧
如果是,那么很遗憾的告诉你,不可能,因电容的充放电,所以如果220V电压突然降低,那么,电容上电压是从8.4V开始慢慢降低,A/D 输入电流较小,因此这个速度较慢,如果没接有其它负载,那么有可能要几分钟,所以不能正确显示出当前交流电电压值,只能够是大概值。
下载积分:+1(wenrong)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安照楼上的说法如果我将上图中的滤波电容换成104的纸片电容(作用是防止尖脉冲伤及A/D模块),然后在输出端接一假负载(电阻)是不是就可行了呢???

网友F:
创造无限,MINZU 振兴希望.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为了保护输入口,我认为输出电压接二个电阻,在其中一个电阻上取电压,再按比例计算,总之要把电流限制,以免烧坏输入口。楼主你认为呢?
热心助人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安照楼上的说法如果我将上图中的滤波电容换成104的纸片电容(作用是防止尖脉冲伤及A/D模块),然后在输出端接一假负载(电阻)是不是就可行了呢???

我没试过,但理论上来说还是不行,我认为,至少要接个10UF左右电容(把104瓷片电容或云母电容接上可以滤除高频干扰),然后接一假负载,具体接多少,要由试验而定。(电容容量越大,假负载阻值越要小,才可以尽快把电容里的电放掉)。

由于经桥堆全波整流后,变成一个脉动电压,大小随时间变化,因此无法显示电压数据。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安照楼上的说法如果我将上图中的滤波电容换成104的纸片电容(作用是防止尖脉冲伤及A/D模块),然后在输出端接一假负载(电阻)是不是就可行了呢???

可行的,这种电压采样方式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很常见。
感谢指点!

网友I:
我建议用7812稳压块,在接地端接一10K电位器,就可得到一可调的,比较稳定的电压。

网友J:
用变压器应该是可以的,但模块是电流的吧。还是加点电阻分流,限流才行。

网友K:
怎么不用300VAC/0-5V电压变送器
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