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供水问题

楼主(2012-05-12):
请教各位变频器供水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A:
这概念好模糊哦!

网友B:
楼主可否说清楚一些

网友C:
设置上限和下线!然后需要一个压力表(压力传感器)要给变频器一个信号!

网友D:
变频器使用手册上有。

网友E:
这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问题

网友F:
看恒压供水控制器的说明书
很详细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恒压供水变频器,在调整PID参数

网友H:
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