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变址寄存器 V 和 Z 的区别

楼主(2012-05-12):
三菱PLC 变址寄存器 V 和 Z 的区别

网友A:
理解不深,一般性我觉得是攻和受的区别。也就是说,单独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在一起就有前后的区别了。

网友B:
一样的使用

网友C:
有区别
努力!

网友D:
V与Z 单独使用16位,组合使用32位。这是我理解

网友E:
16位用过,32位没用过,大家一般用在哪呢

网友B:
我用Z的

网友F:
在16位使用的时候,V和Z没什么区别,都可以对寄存器或常数进行变址或改变常数值的操作;在32位使用的时候,Z为低位。

网友G:
在16位时,我一般用来变址用;在32时, 我一般用来当累加器用。。。象西门子PLC的AC0。AC1用。。。。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