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请教  几十瓦的电机在触摸屏中调速  怎么配置硬件     假如不使用变频器   马达选交流 直流都可以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硬件怎么配置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少不了
1,屏与变频通讯给频率
2,屏与PLC通讯,再通过变频给频率(PLC与变频可以用通讯或用DA输出)
以上两种都 可行

楼主:
请问不用变频器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B:
有的,JSCC和东方马达的小型单相调速电机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用电磁调速电机,不过机械特性不好,很软,他的调速器支持0-10V和4-20mA的模拟量调速的,你在你的plc 加一模拟模块就可以,再用你的触摸屏跟plc通信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JSCC和东方马达的小型单相调速电机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用电磁调速电机,不过机械特性不好,很软,他的调速器支持0-10V和4-20mA的模拟量调速的,你在你的plc 加一模拟模块就可以,再用你的触摸屏跟plc通信起来就可以了!

还不如使用三相马达,有几十瓦的,要变频器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