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欧姆龙常用的中间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是100万次,电气寿命是10万次,那这个继电器理论上说可以通断100万次还是10万次。

网友A:
打个比喻:
人的理论寿命大约120~170岁之间(百度上的)
实际中国人的人均寿命75岁左右
那么你说人的寿命是:120*75 = 9000岁,这可能吗?

因此,因按小数字计算。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喻:
人的理论寿命大约120~170岁之间(百度上的)
实际中国人的人均寿命75岁左右
那么你说人的寿命是:120*75 = 9000岁,这可能吗?

太有才了

网友C:
说是10万次。但是只是少部分低于10万次就挂了。很多都是超10万次的。

网友D:
看你怎么用咯,如果电流大一点的话,用几次  触点就烧黑了```

网友E:
欧姆 龙常用的中间继电器的机械寿命是100万次,电气寿命是10万次,那这个继电器理论上说可以通断100万次还是10万次是指触点10万次

网友F:
2楼有才啊

网友G:
接个220V8011的接触器,半年就把触点烧坏了(欧姆龙单触点的那种)坑爹啊

网友H:
要看使用电流来计算使用次数,略小于或等于最大标称电流电寿命大概等于10万次,如果只用于通断电信号的话电寿命要远远大于10万次的寿命,电流大于标称电流越多电寿命呈几何倍数减少,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吧。呵呵,不知这样解对否?

网友I:
用到坏就换 考虑这么多干嘛
每天一点点

网友J:
10万次
不断向前

网友K:
要看你的使用条件和环境

网友L:
同意12楼的看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喻:
人的理论寿命大约120~170岁之间(百度上的)
实际中国人的人均寿命75岁左右
那么你说人的寿命是:120*75 = 9000岁,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的呀。有九千岁的人,以前的太监就是九千岁 ̄ ̄ ̄ ̄

网友N:
看怎么用继电器触点等于.额定电流10万次小于额定电流
次数就多
Dengjiuhe

网友O:
一般情况下,以电气寿命为准,
但如果负载小于额定负载很多,有可能电气寿命会超过机械寿命,那么以机械寿命为准。
感性负载下,没什么防护措施,触点会坏的很快。

网友P:
  理论上是10万次的

网友Q:
10万次
zsh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