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调速马达 怎么改为在触摸屏中调速 需要什么硬件

楼主(2012-05-12):
普通调速马达 怎么改为在触摸屏中调速 调速器可以改吗 需要什么硬件

网友A:
有的,JSCC和东方马达的小型单相调速电机就可以,他的调速器支持0-10V和4-20mA的模拟量调速的,你在你的plc 加一模拟模块就可以,再用你的触摸屏跟plc通信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调速马达是不是单相调试马达,还是三相普通马达
不断向前

网友C:
直接加个变频器,然后有两种做法
1:增加PLC再加个模拟输出模块。用屏调节PLC参数控制模拟输出量。或者用PLC的RS485来控制。
2:用屏的RS485来直接控制。

网友D:
首先弄清楚调速器控制速度的信号是什么形式,然后通过模拟量等方式输出连接到调试器的输入中。

网友E:
强烈建议使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