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的问题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5-12):
18.5KW电机 选择施耐德30-40A 还是37-50A热继电器???
准备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A:
建议根据负载情况选择/你明白的
负载较轻 一小时启动3次
下载积分:+1(360820) 热心助人 &n ..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频繁启动,最好用37-50A
负载较轻 一小时启动3次
下载积分:+1(360820) 热心助人负载较轻 一小时 ..

网友C:
照额定电流选择 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1(360820) 负载较轻 一小时启动3次

网友D:
直接启动小心热过载继电器烧掉。
接近空载启动 电机轴上直接带喷砂的轮子 (喷砂机)

网友E:
37~50A的~
热心助人

网友F:
电流太概是20A的样子,选37-50A的好一点。
热心助人

网友G:
额定电流大概37A的样子,如果是两级电机电流会更大些。
热心助人

网友H:
选30-40的吧
热心助人

网友I:
选择后者,直接启动负载电流会很大
热心助人

网友J:
30-40A即可.
热心助人

网友K: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
热心助人 喷砂机
18.5KW电机的问题

网友L:
要根据负载情况,负载重选大的,负载轻选小的。
热心助人

网友M:
还是看一看使用手册吧。
热心助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
热心助人 喷砂用
Dengjiuhe

网友O:
37-50就行了,
热心助人

网友P:
直接启动37-50A,比较好的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直接启动,用 30-40A 有点危险,热继电器启动时超载,正常工作时,基本在满负荷状态,双属片常时间发烫,容易坏。
37-50A 直接启动双金属片无所谓,正常工作时,刚好微热,没啥感觉,因此寿命长,不容易坏。
热心助人

网友Q:
额定电流是37A左右一个选37-50的
热心助人

网友R:
直接启动??功率太大了,建议用星三角
热心助人 启动时负载轻

网友S:
采用直接启动要用37-50A热继电器,只要供电变压器容量允许是可以的,我以前在钙厂粉体筛设备上见到过应用。
热心助人

网友N:
建议使用37-50A的
Dengjiuhe

网友T:
交流接触器电流用50A以上的,是可行的。日本鬼子的注射机,37KW的电机都直接启动。
海纳百川

网友U:
37-50a的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