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这个济南星科的步进电机实训装置怎么用呢

楼主(2012-05-12):
问题1:必须选MT晶体管输出接口的plc么?普通的MR输出的plc行吗?用那个脉冲调制的指令也不行么?
问题2:我这个步进驱动器看不懂,上面写着:
swt-201 step driver
VCC
GND
A+
A-
B+
B-
CP+
CP-
CW+
CW- 请仔细说明含义
问题3:怎样对plc,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接线呢?步进电机有6根线,分别是红绿黄蓝黑白,已经引出来了,却是三红三黑6个接口,怎样接线呢?
问题4:这个电机装置上还有霍尔传感器,漫发射,都是omch估计都是牌子,是干什么呢
问题有些多,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个图不是很清楚啊,我手机不行,像素低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抹布啊

网友A:
问题一 用晶体管输出是必须的
问题二 VCC-电源正极 GND电源负极A\B是电机电源CP是脉冲CW是方向
问题三 要看实物图 把你的驱动器搞个写真传上来
问题四 不懂
回答完毕 还望楼主采纳

网友B:
问题1:必须选MT晶体管输出接口的plc么?普通的MR输出的plc行吗?用那个脉冲调制的指令也不行么?MR的速度和寿命你考虑下。
问题2:我这个步进驱动器看不懂,上面写着:
swt-201 step driver
VCC +v 一般是DC96V以下24v以上的电源+
GND 电源-
A+ 接电机A+
A- 接电机A-
B+接电机B+
B- 接电机B-
CP+ 清除信号输入
CP- 清除信号输入
CW+ 脉冲输入
CW- 脉冲输入
信号输入一般都是5V电压,如果输入24V的,需要串入2K电阻限流。如果不是差分输出,NPN型的+串电阻后接入+24v,-由控制器Y输出
问题3:怎样对plc,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接线呢?步进电机有6根线,分别是红绿黄蓝黑白,已经引出来了,却是三红三黑6个接口,怎样接线呢? 红B+ 绿A- 黄C+? 蓝B- 黑A+ 白C-? 黄和白不确定那根是+-
问题4:这个电机装置上还有霍尔传感器,漫发射,都是omch估计都是牌子,是干什么呢
传感器是检测大概位置的吧,OMRCH啊?是没听说过的山寨牌子。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照这样说,那我这个步进驱动器是不是没有脱机信号的输入呢?
还有,驱动器上只有A+,A-,B+,B-,是不是只能驱动两相的步进电机了,我这个步进电机,6根线,应该是三相的了,对吗?

楼主:
如果我只是教学演示用,步进电机的速度放到很慢,可以用MR继电器输出的PLC么?

网友C:
不可以,必须用MT.这一套多少大洋

网友C:
我也想搞一套,做实验用。
下载积分:+1(niningtt) 兄弟,你就不要买这套了 ..

网友D:
啊丫丫丫丫

网友E:
问题1:必须选MT晶体管输出接口的plc么?普通的MR输出的plc行吗?用那个脉冲调制的指令也不行么?
答:如果说相当低低速控制,理论上讲继电器可以,但是继电器是机械触点,机械触点动作时有个过程的,所以速度上达不到要求,其次是机械动作是有寿命的,一般的话你这样负载只能开端几百万次吧,机械触点很可能就坏掉了
问题2:我这个步进驱动器看不懂,上面写着:
swt-201 step driver
VCC
GND
A+
A-
B+
B-
CP+
CP-
CW+
CW-
答:VCC 电源正,一般电压范围很宽,你的试验箱上有+24提供
GND 电源负
A+ 接电机A组线圈+(没有绝对意义正负)
A- 接电机A组线圈-(没有绝对意义正负)
B+接电机B组线圈+(没有绝对意义正负)
B-接电机B组线圈-(没有绝对意义正负)
CP+ 控制端之脉冲信号(严格按照正负,一般小型驱动器的控制电压5V,或者+24V串限流电阻)
CP- 控制端之脉冲信号
CW+控制端之方向信号(严格按照正负,一般小型驱动器的控制电压5V,或者+24V串限流电阻)
CW- 控制端之方向信号
问题3:怎样对plc,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接线呢?步进电机有6根线,分别是红绿黄蓝黑白,已经引出来了,却是三红三黑6个接口,怎样接线呢?
答:请确认三红三黑的符号,应该是驱动器控制端和电源,否则厂家不至于发不匹配的电机与驱动器。
问题4:这个电机装置上还有霍尔传感器,漫发射,都是omch估计都是牌子,是干什么呢
答:omch是牌子,主要是为了与PLC连接,做一些实验罢了,两端微动开关做越程保护使用,两端金属传感器做两端定位信号使用,中间传感器亦是。
这套装置就是为训练定位的。

网友F:
11楼解说很详细,这套就是实验器材,设备上基本上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搞一套,做实验用。

这个是过去买的,教学用的,要是私人的话没必要了,我个人感觉教学的试验台好贵啊,仪器精密度还一般,可能人家注重安全吧,我这有一个台子,上面有无刷直流电机和驱动,步进电机和驱动,伺服电机,触摸屏,PLC,居然是4.5w买回来的

楼主:
的确是教学用的,安全第一,教学第二,实用第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1:必须选MT晶体管输出接口的plc么?普通的MR输出的plc行吗?用那个脉冲调制的指令也不行么?
答:如果说相当低低速控制,理论上讲继电器可以,但是继电器是机械触点,机械触点动作时有个过程的,所以速度上达不到要求,其次是机械动作是有寿命的,一般的话你这样负载只能开端几百万次吧,机械触点很可能就坏掉了
问题2:我这个步进驱动器看不懂,上面写着:
swt-201 step driver
VCC

谢谢,回答的这么详细
我找不到MT的PLC了,不行只好调的速度低一些,给学生演示吧

网友G:
那个牌子叫上海沪工

网友H:
MR的PLC 你怎么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的这么详细
我找不到MT的PLC了,不行只好调的速度低一些,给学生演示吧

如果你买不到PLC可以买一块晶体管输出扩展板,FX1N-2EYT-BD 扩展板,2点晶体管输出 两百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买不到PLC可以买一块晶体管输出扩展板,FX1N-2EYT-BD 扩展板,2点晶体管输出 两百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我实验室另一排全是西门子的PLC,全是DC/DC/DC,只不过学生的课本是三菱的

网友I:
哈哈,这个好玩,只是玩几天可能就没趣啦

楼主:
我全部搞定了,的确玩了一阵子就没有意思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指导

楼主:
今天下午让他左右走,才10分钟,一摸电机,怎么这么热呢,有近90°了
我还发现这个电机设定的左右走距离不对劲啊,我设定的左右都是4秒,可是一个劲朝一个方向偏
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