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2-05-12):
       一个朋友问我,他那有一台继电器控制的机,一个按钮启动多台电机,按一下启动一个再按一下启动第二个,以此类推,用一个急停全部停止,
    本人才疏学浅,想不出来怎么控制,请教各位前辈,给个图

网友A:
应该是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与上一个电机接触器常开点串联,第一个直接启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点数就是电机的个数。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楼上的师傅,可否详细点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与上一个电机接触器常开点串联,第一个直接启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点数就是电机的个数。

那样好像按一下全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与上一个电机接触器常开点串联,第一个直接启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点数就是电机的个数。

很好的 顶一个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高手不肯回答吗

网友C:
楼主看一下这个是否可以! 一键启动.rar (10 K) 下载次数:138
  • 下载积分:+1(0760) 谢谢,可我要的是继电器 ..

网友A:
    我画了个电路大家分析一下,没有实际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K2和K3类似组成个上升沿型号,脉冲长度是机械闭合的时间。
  • 下载积分:+1(0760)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一下这个是否可以! [attachment=83874]

    用PLC编写简单而且方法多种多样。
  • 下载积分:+5(shi2999) 仿真通不过,错误的图

网友D:
    谁有只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路图呀 发一份上来咯!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复杂呢! 如果不用PLC 只用中间继电器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没有时间继电器么?

网友F:
我建议,还是弄个PLC吧,这样省好多事情,至少你不会因为接触器触点问题接触不好查你好几分钟的时间

网友G:
可以出图,可惜今晚要出外

网友A:
明天弄个实际的电路试一下,仿真仿真肯定通不过的,扫描时间太快了。

网友G:
我画的电路已通过了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画的电路已通过了仿真。
传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G:
上图啦!
下载积分:+3(cyc2012)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热心助人不错
下载积分:+3(plc学者) 实物测试线路通过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顶顶
下载积分:+1(勿忘我) 有创意,好
下载积分:+3(supermax) 果然是高手无极限

网友G:
理论上可以控制无数个

网友A:
兄弟的那个电路不错,利用了单按钮电路的两个互锁继电器来实现,很妙。

网友A:
可是我怎么不能评分?

网友H:
要加时间继电器吧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图啦!
谢谢,看来高手如云啊

网友I:
高手,本来以为多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手,本来以为多麻烦呢

你怎么没早弄一个出来

网友J:
高手不少呀

网友K:
能遇到你这样一个集机械电工电子和单片的开发和维修兼备型人才能成为你的徒弟就好啦!我发誓迟早要你答允我的要求。

网友L:
1楼说的是一台继电器控制多台电机启动的,可能吗?

网友M:
用计数器不是很好吗?按一下记一个数,每个电机配个计数器,设定可以无限的宽嘛

网友N: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83875]
我画了个电路大家分析一下,没有实际试过不知道可不可以。K2和K3类似组成个上升沿型号,脉冲长度是机械闭合的时间。

这个能用一个按钮控制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L:
1楼说的是一台继电器控制多台电机启动的,可能吗?

你根本没看完题目。

网友O:
这个简单
Dengjiuhe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17楼是目前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网友P:
按钮控制第一台电机,第一台的接触器常开点串到第二台的起动回路,以此类推,相当于第二次按动按钮第一台,第二台同时起动(因第一台已经起动,看上去只有第二台电机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按钮控制第一台电机,第一台的接触器常开点串到第二台的起动回路,以此类推,相当于第二次按动按钮第一台,第二台同时起动(因第一台已经起动,看上去只有第二台电机起动)。

这样按一下就全启动了

网友Q:
看看这个行不
  • 下载积分:+3(超级菜青虫) 按第二次时第一台要继续 ..

网友Q:
    你也可以改成<= DO K2

网友R:
    这个就是就是下一台用上一台的常开触点! 很简单的

网友S:
    很简单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看这个行不

    用PLC是很简单,用继电器做一个发上来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就是就是下一台用上一台的常开触点! 很简单的

    请把继电器控制电路发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R:
    这个就是就是下一台用上一台的常开触点! 很简单的

    简单吗?看似简单吧? 不信你自己把逻辑理理看
    每天一点点

网友T:
    随风而生
    无独有偶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谁有只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路图呀 发一份上来咯!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复杂呢! 如果不用PLC 只用中间继电器

    这不是很简单的吗……试着这样想:第一次按下按钮第一个中间继电器吸合,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闭合(记住第一个常开点串在第二个电机的控制回路上,以此类推)
    用PLC可以用计数指令也可用deco译码指令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不是很简单的吗……试着这样想:第一次按下按钮第一个中间继电器吸合,第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闭合(记住第一个常开点串在第二个电机的控制回路上,以此类推)
    用PLC可以用计数指令也可用deco译码指令

    我接过,按你的办法,按下全启动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Q:
    看看这个行不

    Y0如何保持?该用SET

网友W:
用第一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串在第二电机的控制线路上,控制第二个电机启动,第三个用第二个依次类推.

网友X:
用普通继电器电路,除非你能搞一个上升沿的脉冲电路,不然做不成的。用普通继电器怎么做一个上升沿的脉冲电路?求解!

网友Y:
这个才是符合提问要求

网友Z:
不用PLC只用继电器我想是做不出来,不知道那位高手能做得出来。求上图!

网友AA:
用第一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串在第二电机的控制线路上,控制第二个电机启动,第三个用第二个依次类推.
这位楼主说的可以实现

网友AB:
很简单的,想知道联系我好了

网友AC:
每个间隔5秒才能启动。

网友AD:
刚吃饱了没事干,看了一下楼主的题目,唯17楼那哥们正解,其他的都没对,都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考虑,对于顺控,这题确实很难搞,以后就拿这题考别人了,
下载积分:+1(0760) 支持

网友AE:
首先你这个继电器是什么类型的继电器?是时间继电器吗?

网友AF:
家园里的师傅以前做过的。。。
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