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LC和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12):
三菱FX2NPLC和台达触摸屏如何通讯,接线如何接,两端的插头几号线对几号线?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啦?拜托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A:
可以到工控网上下载这两个的说明书,里面有接线的端子说明!

网友B:
先选好你的通信方式,你是用以太网,还是串口通信,然后再考虑怎么接线

楼主:
是用串口通讯的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