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相对编码器接入电源会烧吗?

楼主(2012-05-12):
安川伺服相对编码器接入电源会烧吗? 老是错误代码C90! 是我接错了吗?
jxh668

网友A:
不明所以
如果你想烧也是可以的
下载积分:+1(a7401047) 热心助人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B:
问题是你接的什么电源??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少??接的那几根线??
下载积分:+1(a7401047) 热心助人

楼主:
就是那绝对编码器用的电源我把它接进去 了。

网友C:
接了5V的?+-对了吧,那应该不会烧
下载积分:+1(a7401047) 热心助人

网友D:
编码器电源一般是5V,接了高电压肯定会烧的,我碰到过的
下载积分:+1(a7401047) 热心助人

楼主:
那为什么老是错误啊C90 我接错了?

楼主:
新款安川驱动器参数谁有啊
jxh668

网友A:
线接错,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