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2):
前段时间公司做了台胶管挤出机,就是一个55KW的电机带动螺杆旋转,需要低速高负载启动,考虑成本选用的是新时达的55KW的变频,但是胶料硬度增加后,会出现低速启动时过流保护,然后换成了77KW的变频 ,依然有类似问题,之后从机械负载找原因,有所改善。
抛开这台设备的本身,我想和大家请教下变频低速带负载启动的问题。
第一,变频器的恒功率和恒转矩模式是如何规定的,厂家和我说的意思是,50HZ以下是恒功率,低速启动时候输出转矩逐渐加大,超过50HZ后属于恒转矩,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第二,我选用的是V/F控制方式,自定义了V/F曲线,用来优化电机的性能 ,但是效果u=bu太明显。
所以关于低速高负载的变频启动场合,如何变频选型和控制方式的选择设置,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侠们热烈讨论下。

网友A:
用交交变频器

网友B:
选择重载型变频器

网友C:
厂家也在忽悠。。。。。用好点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D:
没用减速机吗?减速机能增大扭力的

网友E:
挤出机轴转速50-70转/min  主电机一般为六级低速   不易用变频器控制  较多使用直流电机

网友F:
支持用直流电机

网友G:
50HZ以上输出电压是恒定的,若电流不变,转矩成反比下降,这个区域称为恒功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