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PLC加触摸屏是最好的加密方式吗

楼主(2012-05-12):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2012-06-25):
关键是你加密的程序与条件, PLC+触摸屏的话, 则用户及密码就不能使用触摸屏中的了(除了用户与密码有寄存器的例外). 通过PLC判断, 其实也是一样的.
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