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FX2NC-32MT这款PLC谁用过,求指教

楼主(2012-05-12):
FX2NC-32MT这款PLC谁用过,想用来控制伺服,不知道能控制几个轴,输出脉冲点有固定的吗?在网上找到的资料不多。求指。
还有一款三菱屏F930GOT-BWD,不知道这款好用不,旧机器上拆的,现在还通讯不上。

楼主:


网友A:
跟FX2N的差不多一样,只不过这是欧版的,FX2N是中国版。

网友B:
FX2NC指的是FX2N卡式的PLC ,其指令和用法与FX2N是一样的,固定两个点高速输出,Y0 和Y1。分别可以输出最高100KHZ的脉冲信号。

楼主:
这里的BJT与MOSFET输出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能控制一轴吗?

网友C:
楼上不是告诉你了曲,控制两轴。
至于BJT,按中国书上是结型场效应管,MOS-FET,按中国书上是金属氧化物V沟道型场效应管。但你这里的图上,BJT就是三极管,MOS-FET的图正确。

楼主:
不太明白,一般是Y0 Y1 控制一轴,Y2 Y3控制一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用脉冲+方向用两轴功能控制四轴了。FX2NC-32MT Y2 Y3有脉冲输出吗?

网友D:
Y0 Y1输出高速脉冲,Y2输出方向信号,Y0和Y1同时给两个伺服器发脉冲

楼主:
如果控制两轴的话,那也只能用脉冲+方向来控制啊!其他随便用任意一个输出点来控制方向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跟FX2N的差不多一样,只不过这是欧版的,FX2N是中国版。
没有什么中国版和欧洲版,两者功能完全是一样的。
FX2NC的体积更小,更节省安装空间,特别适合用在机床上和做运控控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网友G:
2NC的功能跟2N是一样的!只是不带电源模块!工作电源是24的!超薄型的!
脉冲有Y0跟Y1这2个点,但速度只有20K,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楼主:
这款PLC不是Y0 Y1 和Y2 Y3来控制两轴吗?

网友G:
小型PLC都不支持AB相脉冲,或者差分脉冲,
不嫌麻烦就用双脉冲控制正反转,
正常都是脉冲加方向,Y0跟Y1指定脉冲,然后任意2点指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