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三菱PLC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Win7下能装三菱PLC软件么?就是GX系列的拓展模块的软件,我今天装了,怎么也不能显示啊?请教~

网友A:
三菱的好多扩展软件,是集成在GPPW里面的,单独看不到。从关于里面能看到的。

网友B:
可以在Windows 7系统下使用PLC的编程软件,但对软件的版本有要求。 Windows 7(32位)系统:GX Developer软件需要8.91V或以上版本;GX Works2需要1.40S或以上版本。 Windows 7(64位)系统:GX Developer软件需要8.98C或以上版本;GX Works2需要1.62Q或以上版本。
其中,目前网络上有GX works1.77F版本的,你可以去下载,地址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楼主:
有GX Developer软件8.91V或以上版本的版本么啊?

网友C:
肯定有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