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谁有三菱Q系列PLC  USB转USB的驱动软件.  有的话请各位帮忙贡献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另有在网上查,说是安装软件里面有USB转USB的驱动,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请告诉帮忙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A:
我有,你邮箱多少

楼主:
有,谢谢   邮箱是:td-king@live.cn

楼主:
或是 332461416@qq.com          再次感谢

网友B:
本身自带的,如果是8.86板的话。地址在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出现提示时选这个地址就行了

网友C:
安装的软件的时候最后20%应该自己装啊~

楼主:
不怎麼明白,我上次有用USB轉USB的連接線去用,但是沒發應!不過我用的是打印機的那個USB轉USB的連接線.我想應該是一樣的.有用手機的USB轉USB的連接線試,也不行!

楼主:
誰有USB驅動,傳給給我吧!
zsh340

网友D:
8,86都自带有USB驱动

网友E:
4樓正解
Fred Lo

网友F:
软件自带的有

网友G(2012-12-27):
安装软件的时候,变成电缆的驱动一般已经放到电脑里面了,你让电脑自己找比较慢,你如果真的路径的话,指定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H:
在插上USB通信线后,跳出需要驱动时,手动加载路径(如果你的GPPW安装在C盘)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

网友I:
软件自带的,4楼正解。

网友J:
我哟个win7的本来不可以,后来弄了禾川的线,发现他的驱动通用的,还可以用苹果的操作系统
QQ53210148

网友K(2013-02-13):
4楼正解,在你的安装目录里面已经有了,当你硬件不识别的时候手动指定下,安装。

网友L:
我也想要·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M:
453255334@qq.com
麻烦有的也发我一份

网友N:
ruyashewa@163.com
,,给一个谢谢!

网友O:
传个给我可以吗?

网友P:
GX WORK软件自带吗?如果有应该怎么装?
求三菱Q系列PLC 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