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啊·在线等待

楼主(2012-05-13):
我的三菱编程软件怎么工具栏里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功能不能用,
是显示灰色的,
是不是要连接PC?
还是要仿真的软件才可以使用吗?
三菱的编程软件还是我从官方下的,怎么也是水货 哎
各位达人,哪个知道怎么回事 给我说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能没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B:
下载仿真软件就可以了,本站有下载!
一笑而过

网友C:
未安装仿真软件
肥仔米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撒
我8.86的 要下哪个版本的仿真软件才能用啊?

网友E:
无需连接PLc

网友F:
程序没有转换

网友G:
仿真装上就好

楼主:
谢谢哈 可以使用了
装了仿真以后 可以模拟连接PC的, 然后就可以测试触点和程序运行的情况啦呵呵
感谢大家哈

网友H: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安装6C仿真软件。FX3U是不能仿真

网友H:
期待各位解答。谢谢
求助啊·在线等待
http://ymmfa.com

网友I:
按F4转换,装好仿真,再点一个方框

网友J:
装一下仿真软件就好了

网友K:
要装仿真软件才可以。6级以上。

网友L:
用work2吧,3u的也可以仿真

网友M:
水水水水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