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3):
学习做课程设计,放卷使用浮动辊控制磁粉制动,收卷使用张力传感器测量之后送入PLC进行PID控制,然后用变频器控制收卷部分,求教大神么这怎么实现,还需用Qplc,求大神指点迷津,程序怎么编写- -!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设计就涉及到AD转换模块,PLC与变频器和HIM的通信,变频器的力矩补偿等问题,对于一新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完成的,其中力矩补偿怎样建模有一定难度,HIM可设定涨力,收卷速度,和收卷大小(时间)。
那请问能帮我构思一下最简单的设计方案么,用张力传感器反馈,伺服控制?成本暂时不考虑
  • 下载积分:+3(supermax) 热心助人

网友B:
    分切机是用来分切纸还是朔料薄膜的?不同的用途成本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程式不难。我发表过这种用通用变频器和PLC的做恒张力收卷的例程。。用带收卷功能的专用变频器最简单了,,直接使用,不用PLC也行。。。
    请问你发表过文章在哪里,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式不难。我发表过这种用通用变频器和PLC的做恒张力收卷的例程。。用带收卷功能的专用变频器最简单了,,直接使用,不用PLC也行。。。

    高手请你解释一下怎样进行变频器力矩补偿根据哪些公式,可以具体点吗?不要一句我会就打发了事。

楼主:
    那请问能帮我构思一下最简单的设计方案么,用张力传感器反馈,伺服控制?成本暂时不考虑

网友C:
    看我的主题“最牛的国产浆染机”。。。。。

网友E:
    没搞过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