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买电脑,前辈高手请赐教

楼主(2012-05-13):
初学西门子PLC编程,想安装step7 5.5,本来 有一个本了,但系统是win764位装不了step7 5.5,又不想重装系统。而且我嫌弃这个本背着太沉,想再入手一台11.6寸的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希望前辈们给点建议,像CPU的主频最低多少,需要内存多大还有其他的...谢谢,谢谢....

网友A:
cpu i3 内存2G可以装win7 32位支持step7 5.5 。
哦 我知道了 AMD的cpu1.6Gi3的都2.3G了 现在市面上的小本11.6寸的 都是AND的cpu 有的说性能不好 所以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B:
不好,11.6屏太小,梯形图编辑时视野太小。
哦 大屏的沉了 我还是学习用

网友C:
诶,买商用本,稳定性要好的!最好是32位xp,勉强能用的是32位win7

网友D:
最好14.7寸的
zsh340

网友E:
联想收购的那种原IBM的电脑不错,很稳定,要买T系列的,因为只有T系列才是原来IBM的本子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