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我知道风机的负载电流随进风口增大而增大,那么改变出风口的大小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A:
道理一样,不过电流比控制进风口要大一些,直接进风口或者出风口,控制电机电能损耗非常大,建议用变频控制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B:
出风口越大,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少,电流就越大,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是不是这样,没有试过~~
谢谢,不知与水泵的原理是否相同,我准备先拿水泵做实验看看。

网友C:
出风口越小,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大,电流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出风口越小,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大,电流就越大
好象不是这样子吧?在进风口一至的情况下,出风口越小,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呀,电机运转的速度是不变的呀,为什么出风口越小,电流反而小呢?

楼主:
我把出风口的障碍物清除后,电动机的负载电流增加了。
也就是说出风口减小电流减小,出风口增大电流增大。
这和理论对不上啊。

网友D:
应该是阻力越大电流越大这个原则

网友E:
在进风口一定时,出风口越大电流越小

网友F:
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一些高手问一些低级的问题,未必他不懂?不知到底是啥目的,这风机消耗的功率和和它产生的风压,流量是成正比的,又是和电流成正比的,再就是你交的电费也是和它成正比的,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G:
9楼的正解,顶一下

楼主:
风机电流大小与风路管道阻力有直接关系,和风机自身效率也有关系,
管道风阻相当风门,风阻大相当于风门小有效工作电流小。风机机械效率低则负载电流大。

网友H:
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风门用来调节流通截面,风门越大,通流面越大,风机负载越大,反之,风门越小,通流面越小,风机负载越小。

网友I:
理论跟实践是两码事,有谁愿意把进风口打开,出风口关死开机,这样不产生风量,难道电流就很小。我看你有几个电机烧。

网友I:
欢迎探讨。

网友J:
和水泵原理是一样的,电流和流量成正比
柴华

网友K:
出风口越小,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大,电流就越大
是对的

网友L:
这个问题我问专门设计风机的专业机械人士,他们回说,进出风口的大小与电流没什么关系。他们所说的那些概念我不董,也不知道他们说对不对,有哪位兄弟做个试验没?

网友M(2013-03-20):
“出风口越大,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少,电流就越大,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是不是这样,没有试过~~”
不正确

网友M:
”出风口越小,电流越小,出风口越大,电流就越大“
4楼正确

网友N:
都不要争了,头都晕了!风机与离心泵应该是一样的,刚好我厂有十几台30千瓦的离心泵,进口和出口都装有调节阀,今晚拿钳表实测,明天给各位高手公布答案!
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