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科触摸屏控制,做好界面了,不知道怎么连接plc!

楼主(2012-05-13):
现在用EV5000软件组态好了触摸屏上的简单的界面,上面添加了显示单元和功能键,可是我不知道触摸屏和plc到底是怎么连接的,就是怎么用其中的功能键来控制plc或者把plc上面的数据传送过来显示!我大概看了一些手册,就觉得要么写宏代码,要么就是那个配方编辑的,可是我不确定自己正确,还有不知道到底怎么弄的,哪位大神知道,有经验的能给我说说看吗,谢谢啦!

网友A:
还是需要多看说明书,没有那么麻烦

楼主:
连接上我看到在每个功能键中要设置读取的地址,那些地址应该就是plc的寄存器地址吧,但是连接了之后,显示“plc 没响应”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B:
站号和通讯参数是不是一致

网友C:
3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D(2012-07-17):
有PLC没有 有的话当PC和PLC能通讯 就可以用在线模拟 此时的PC就相当于触摸屏了

网友E(2012-09-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希望哪位工控前辈详细教一下 ,先谢谢啦。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但我读解决了 关键是要设置触摸屏的com口号和plc 的com口号要一致,这是关键的一步,其他的就好办了,切记 步科说明书上介绍的是用RS232传输与plc通讯的,其实不是的。用485-4通讯的,要在触摸屏的属性里面设置好了,就能够与PLC通讯上了

网友E:
你按照 这样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