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变频器过电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2-05-13):
我单位一电控柜中,有两台中达变频器,其中一台经常显示ou后,自动停机。
经检查是进电源高出230伏(有时为236伏),改变变压器的变比行不通(高压
波动太大)请问高手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指导。

网友A:
把参数,电压设成240伏试试,一般来说可能是有突波电压产生中达的就会OU的.还有你看变频器接地了没有,如果没有接地,把地接上试试,OU的时候是不是在加减中产生的,多注意观察.可以试着把加减速时间延长试试等等,多试,多想,多动手~~~~
谢谢指导1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中达电通的变频器,如果是应该叫台达,因为中达电通是台达电子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主要负责台达电子的产品在大陆的推广销售和技术支持。有点类似三菱电机(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C:
把台达的变频器参数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D:
与电源电压关系不大,将加减速时间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E:
要看在什么时间过电压,如果在减速时,就将减速时间延长一点,如果是在外电负载轻的情况过电压,就要调变压器了。

网友F:
台达电压范围很宽的,调整参数看看

网友G(2012-10-14):
查说明书按说明书上的说明排除。最简单明了。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