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t系列触摸屏,出现通讯异常

楼主(2012-05-13):
这是前天出现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是死机,我们关电源重启之后就一直报通讯异常,怀疑是连接问题重新插接了一下接头还是不行。连接pc是可以的 就是不能进入画面。请问高手是这么回事?我们的是日本运过来的设备,之前一直没什么事,屏质量没问题的!遇到这种问题一般该如何检查呢?求指教...屏后面有个rerest可以按吗?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A:
连接PC可以那就是说可以上载程序画面。建议先上载程序检查下。
QQ:532904130

楼主:
问题解决了,按了rerset重启了之后完美解决了!疑问是这个rerest的原理是什么啊!出现这类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