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通讯

楼主(2012-05-13):
M8000 ------TO K0 K17 H0 K1
T0 K0 K17 H2 K1
FRO M K0 K0K2 M120 K2
这个通讯有没有全面点的资料啊,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然后对照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网友B:
这就是个写入和读取的基本指令而已,一般用于模拟量功能模块。

网友C:
TO是写入,FROM是读取,具体你可以看编程手册哦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啊,那昆仑通态与plc通讯时不用这个通道直接通讯啊。

楼主:
昆仑通态与plc通讯还没连上,请求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与plc通讯还没连上,请求支持。
这和你列的程序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会不会是用台达的那个串口线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