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西门子200和电脑的modbus通信实验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4):
PLC是CPU224XP。通信线连接在端口0。想做实验用modbus软件控制Q0.0的闭合。程序没报错,软件没报错,为什么我写000001为1时,Q0.0不输出呢。
请大师们指教

楼主:
大家看这图,写入单线圈,modbus的功能码应该是05,上面的modbus调试助手上,我把000001写入数值1,怎么出来个01 06 00 01 00 01 19 CA 。软件编译出来的功能码是06。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我想让Q0.0闭合(modbus对应地址是000001)的话,这串代码应该是什么?

网友A:
你看一下,VB0,MAXHOLD,地址要对应上,还有从站库用SM0.0,还有数据帧

楼主:
modbus软件的事,现在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
现在用modscan32软件调试西门子的PLC是没问题了。就又连接上一台三菱D740变频器,现在电脑和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用modbus软件调试,怎么提示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呢?调试PLC怎么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