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到电脑并口,要加中继吗?还是直接接到并口的输入端子?

楼主(2012-05-14):
求教!!!!!!!主要是怎么接线,并口输入高电平是24V吗?

楼主:
各位大哥呀

网友A:
你的PLC有并口?到想见识下!

网友B:
不知 通讯还是I/o!

网友C:
PLC是什么输出?
为什么要进电脑?
是通讯还是什么

网友D:
直接用通讯线路。我有见过PLC直接用一根通讯线连接到PC后面的。之后用VB显示一个值。那时候我也没具体研究过。不过好像说明书里边有交你方法,建议你去看一下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组态吧,别的软件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F(2012-06-14):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有并口?到想见识下!

网友G:
直接一根RS232连呗,设置好通讯参数就可以了,使用TXD发送、RXD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