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12-05-14):
公司有两台22KW空压机,想做变频改造,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高手:1,电机是西门子,现在的机体内温度很高,降速后电机的温升是否有问题。2,空压机原来的控制器上的相关保护参数能否用人机来设置。3,原来的温度传感器是否可以接入PLC,需要什么配置。4,改造后相关的保养项目是否有影响,主要是过滤器及油更换。5,改造后的稳定性如何。有做过的高手,能否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A:
1.你说的机体温度有多高啊?2.可以3.温度传感器要接plc的模拟量输入端4.这个没有什么影响5.比原来的要强多了

网友B: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评估主电机及冷却油路在电机低速时存在的风险。节能到未必能够做得很好,恒压到没有问题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一方面的 可以给资料给你
你的改造思路完全有问题

楼主:
三楼,我现在是追加用压力变送器,安装在储气罐上,原来的两台压缩机的压力传感器废止,再做一独立的控制柜,不缺钱用两个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压缩机。

楼主:
三楼,如果你有资料的话,能否提供,邮箱
775326050@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一方面的 可以给资料给你
你的改造思路完全有问题
这位大哥能分享我一点资料。QQ1069447902

网友E:
厉害 22KW的电机用这个来控制。我们用的是75KW的空压机都不用这个控制了

网友F:
恒压供气用两个压力传感器分别控制两台变频器,可以做到节能

网友G:
空压机也是被设计出来的,能改动是肯定的,关键是你秀要全部修改还是局部?如果是局部那你就要好好看看该单片机上面的节点了

网友H:
你问的问题你自己都不了解的话你怎么改?为什么要改?改了有什么好处?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首先压缩机是重负载型的在变频器的选型上你要37KW的变频器而且是西门子440的(高性能矢量型的),你的两台空压机应该是同时往一个储气罐里供气吧 用两台变频器完全是浪费的,当系统需要变频供气的时候到底是谁变频降速呢,一个系统只需要一台变频调速就OK了!可以换一下思路,把空压机当做水泵一样做恒压供气,一拖二,用空压机的外部启动来实现轮换变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11楼说的对,1个变频器即可。

网友J:
改造后电机散热要另加风扇了
东方不败

网友K:
无需加PLC和传感器,只需要把空压机控制器换成变频专用型的就可以啦,你选用的变频器只要兼容这控制器就OK,  这个做下来成本低,

网友L:
空压机室内不加通风设备的话,问题一般在50-60度,这种温度是好的变频器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你说的别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首先压缩机是重负载型的在变频器的选型上你要37KW的变频器而且是西门子440的(高性能矢量型的),你的两台空压机应该是同时往一个储气罐里供气吧   用两台变频器完全是浪费的,当系统需要变频供气的时候到底是谁变频降速呢,一个系统只需要一台变频调速就OK了!可以换一下思路,把空压机当做水泵一样做恒压供气,一拖二,用空压机的外部启动来实现轮换变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很厉害,实践的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