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帮忙 DC马达优化时飞车

楼主(2012-05-14):
电机第一次优化时出现飞车 一优化就出现励磁报警 驱动器是好的 试过好的电机一次就优化过去了 问问各位高手是电机的问题吗 是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修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网友A:
小弟也不熟悉啊

网友B:
是不是励磁电压失控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现象呀 就是飞车 快到最大转数就报警

网友C:
既然 驱动器是好的
那么就是 电机或驱动器到电机上的线的问题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调速器,如果调速器正常,就是点击剩磁太强,优化前要把电机轴头夹死
。